封装胶与支架粘合性及气泡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4-03-11):
两个问题,
1.一个是支架与胶水的粘合性会随着成品放的时间越长会有所下降,导致产品的亮度和色区都会有所下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支架与封装胶水的粘合性?2.一个问题是点胶之后的材料在烘烤前看是没有气泡的,但是经过烤箱烘烤之后就会产生气泡,气泡大部分是在晶片的旁边或者是在金线的线弧下面,这个是什么原因?
求解!谢谢!!!

楼主:
第一个问题:因为胶水吸湿会导致胶水的粘合性会随着成品放的时间越长会降低,一般是是使用前检测支架与封装胶水的粘合性(比如说红墨水试验)

第二个问题:这个你讲的应该是小功率直插LED的问题,这个无外乎是点胶速度快或者烘烤条件的问题

我是这样回答的

网友A:
嗯,很强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