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温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如图,是一个加热体的温度控制曲线图(NTC测温)。图中红色圆圈内的部分曲线,为什么会比稳定振荡时的温度曲线要低一些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吗...

额,是正常的啊,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才会导致这种现象的

网友A:
开始调节以后,由于开始降温,降低一段时间后,反而偏低了,之后再慢慢升温,反复几次后进入小范围调节...

网友B:
因为要震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调节以后,由于开始降温,降低一段时间后,反而偏低了,之后再慢慢升温,反复几次后进入小范围调节... ...

额,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要震荡啊

thank you

网友C:
这个和你控制参数和控制方法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你控制参数和控制方法有关系

一低于设定温度就开始脉冲加热的。不过试下来控制过冲大的情况下这个下陷的情况就消失了。

网友D:
这由你的控制算法所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由你的控制算法所决定。

额。以前控温也没注意有这个情况。这段控温是一个固定占空比的PWM波形来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以前控温也没注意有这个情况。这段控温是一个固定占空比的PWM波形来控制的 ...

从控制理论的角度讲,你的控制系统增益太高,所以会超调、会振荡,高超调后的死区又太大,显然算法构成不合理。注意,热系统往往是大滞后系统,最佳的控制曲线是一条逐渐逼近而无超调的类似对数曲线(当然不是呈对数规律,那增益太低了)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控制理论的角度讲,你的控制系统增益太高,所以会超调、会振荡,高超调后的死区又太大,显然算法构成不 ...

恩,非常感谢

网友E:
表示不懂,但我会查查资料的,顶,加油

网友F:
有个东西叫PID楼主你造吗?

网友G:
这种还好啊。
结果呢?
1、控温的稳定性可以做到多少度?
2、多长时间能稳定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东西叫PID楼主你造吗?

谢谢你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个东西叫PID楼主你造吗?

好资料呀

网友I:
刚好有用到,谢谢。

网友J(2015-06-03):
我也在做控温的,但是有继电器控温,可以的话一起交流下 QQ809154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