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电源电路

楼主(2014-03-11):
请教一下,昨天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去除TVS后,一个5V芯片烧了

网友A:
图中未见TVS。

网友B:
查电解电容有没有焊反
稳压电源 限流0.5A 调试
逐级调试,先5-3.3 然后 24到12 24到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电解电容有没有焊反
稳压电源 限流0.5A 调试
逐级调试,先5-3.3 然后 24到12 24到5 ...

已将5V输出与GND同后面的电路都切断了,还是相同现象

网友C:
不知道需不需要增加一个假负载

楼主:
估计是2576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需不需要增加一个假负载

不需要
板子哪里有问题或者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B:
24转5V
你的C1C2是否太小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转5V
你的C1C2是否太小了点啊,

会影响真个整个电路吗

网友E:
L1,D1,C3,FEEDBACK是否焊好。

网友E:
重点检查U1和他的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点检查U1和他的外围电路。

我已经将2576同其他电路断开了,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原先的现象。

网友F:
24V太高了?L1=100uH过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将2576同其他电路断开了,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原先的现象。

将2576同其他电路断开了,那你的5V从哪里来?

网友:
电压过载,逐步测量下,按级推。
个人怀疑2576虚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将2576同其他电路断开了,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原先的现象。

把U1和他的外围电路重新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2576同其他电路断开了,那你的5V从哪里来?

开关电源的指示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指示灯

把1000μF的电容都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1000μF的电容都拿掉。

没用,就剩C1,C2,U1,D1和L1了

网友E: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是什么意思?

原先自己有5V电源LED指示灯,它和开关电源自身的指示灯都会,一亮一暗。这现象应该是电源一通一断,这是TVS的效果,因为我把TVS去掉,一块74HC14就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先自己有5V电源LED指示灯,它和开关电源自身的指示灯都会,一亮一暗。这现象应该是电源一通一断,这是T ...

U1拿掉了,你5V的电源哪里来?怎么还“一闪一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拿掉了,你5V的电源哪里来?怎么还“一闪一闪”?

U1没拿掉,因为U1的背面也焊在板上了,热风枪也难吹。只能估计问题在2576了

网友G:
1、用示波器看各级电压,看看哪里有问题;
2、5V电源和后级割开,看电源有没有波动。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后面电路中的某些原因造成的,不一定出在2576,比如和12V的电路交叉在一起

网友H:
建议把其它断开,先调好LM2576  24V 转5V这块, 看下手册,C1的值太小了。。 才47pF啊? C1至少要比C3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