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焊接大功率LED

楼主(2014-03-11):
有时候买回来的LED和铝基板是分开的,这就需要自己手工焊接了下面是要焊接的主角,两颗3W白色LED和铝基板
首先在LED腹部散热盘上点一些助焊剂,这里用的是松香酒**
也可以用中性焊锡膏,涂完了稍为放一会让松香水变稠
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让助焊剂涂满散热盘!!!

然后,给铝基板中央的焊盘涂上助焊剂

下一步,用烙铁给铝基板中央的焊盘上镀一层锡,不要太多
薄薄一层就好,宁少勿多!
焊锡一定要用优质焊锡,特别是低熔点焊锡
绝对禁止使用高熔点的劣质焊锡

下一步,把镀上锡的铝板放在烙铁上加热
很快就会看见锡熔化,在表面张力作用下变成稍微有些凸起

这一步很重要
等锡熔化后,一手用镊子固定铝基板在烙铁上
另一手用镊子夹取要焊接的LED对位放在铝基板对应位置上
然后轻轻调整位置,使LED和焊盘对准位置
一旦对准了,就迅速脱离烙铁,此时动作要轻,避免LED发生位移
注意:LED放上铝基板后,加热时间不要超过10秒,请迅速对位,然后离开烙铁

冷却后检查一下,从侧面看看焊接是否平整,如果一边高一边低,或者因为引脚不平
使中央焊盘没焊好,就做适当的调整,然后重新加热,锡化了后会自动使LED焊接好
确认无误后将引脚焊好

之后就可以上电测试了

没有问题就用酒精擦洗掉残余松香渣滓,LED就焊接好了

网友A:
老大 你要洗一下才漂亮  这么大的底下可以弄些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你要洗一下才漂亮  这么大的底下可以弄些散热的

这个一看就不是我弄的,我弄的肯定是开钢网系列的东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看就不是我弄的,我弄的肯定是开钢网系列的东西啊

   开钢网 要比较多的哦

网友B:
老大是高手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l

网友D:
倒数第二三幅图的工作台怎么不一样?

网友E:
这东西涂锡膏,焊台加热,几下都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