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谁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工作的额

楼主(2014-03-11):
新手,求帮助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工作的额:o:o:o:o:o:o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左下角那个是什么芯片,搜的型号搜不到

网友B:
Buck 拓扑的非隔离LED恒流驱动器,工作原理在OZ8022V资料上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uck 拓扑的非隔离LED恒流驱动器,工作原理在OZ8022V资料上有

正解

网友D:
看4L,仔细看几遍规格书,哪里不明白再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4L,仔细看几遍规格书,哪里不明白再问吧

是先给C3充电,芯片动作,开关管开,然后那个T1通电,次级电压升高,给芯片供电,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我真的不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