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用洗板机的求助

楼主:
最近在做医疗用洗板机,关于注水、吸液这两个动作如何实现让人头大,望哪位了解的前辈指点一二,不尽感激
关于注液:原理如图
                  洗板时,当泵启动后,通过电磁阀的通断时间控制液体的流量。问题是当泵启动后,夹管阀关断时,仍然有液体流过夹管阀,办法有两个:a 增加夹管阀的夹紧压力,b 减小夹管阀   前面管道中液体的压压强。现在想减小管道中液体的压强,试问如何做到呢?

           耐酸碱的电极有什么材质的呀?就是用来测量装液体的桶中液体的有无。有用过的请推荐一下。

网友A(2014-03-11):
泵、电磁阀。

楼主:
泵,电磁阀,能否具体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泵,电磁阀,能否具体点

首先,要有控制。其次,结构件要配合。

楼主:
控制是有的,就是对怎么配合不太清楚

楼主(2015-03-30):
有没有人做过洗板机啊,希望交流

楼主(2015-06-11):
洗板机的注液不均匀 如何处理呀?

楼主(2015-08-26):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有控制。其次,结构件要配合。

洗板机还没有完成,隔膜泵、电磁阀和管路配合的不好。给隔膜泵降低电压或者使用PWM控制,泵产生的压强似乎没什么变化,KNF的泵,这样,打开电磁阀注液针就会溅水,而如果用手去按电磁阀,控制起来似乎又好多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洗板机还没有完成,隔膜泵、电磁阀和管路配合的不好。给隔膜泵降低电压或者使用PWM控制,泵产生的压强似 ...

都一年多了……
如果人工控制“好多了”,说明机器控制的执行驱动有问题,好好想想人工控制和机器控制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