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芯片烧不了程序

楼主(2014-03-11):
用JLINK给103c8t6烧写程序(SWD模式),一开始可以调试,程序也在运行。过段时间,JLINK就一直亮红灯,程序也不运行了。断电程序也不运行,也不能烧程序,JLINK一直红灯。
IAR的错误如下: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ST\ FlashSTM32F10xxxRAM10K.out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ST\ FlashSTM32F10xx8.flash
用JLINK自带工具可以连上芯片,也能擦出芯片,就是烧不了程序。
下面是它的错误信息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00000 00000000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program and verify target
最关键的是断一会儿电又能烧一次。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已经是2块板子了。

网友:
给板子供电的电源杂波太大了,换一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A:
冒昧地说一句,有没有可能是电平设置不当导致的呢?

楼主:
请问3楼,什么是电平设置不当?是说检测掉电电压这个寄存器吗?我是直接条用库函数,自己没设置过。

楼主:
另外现在发现所有的板子出现问题后都是NRST引脚变为低电压。
我的复位电路就是一个10K电阻加104电容。
我试着把电阻电容去掉,或者只焊接电容,甚至只焊接电阻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使NRST脚变低。芯片的供电电压都有3.3V,管脚也有3.3V。

网友B:
从手册看, 内部电路可以引起 NRST 低电平的. 贴个图给楼主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