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255a扩展AT89c52 40个IO口 接LED,依次亮灭(跑马灯)

楼主(2014-03-11):
我写的程序如下边,用proteus仿真正确,可烧到AT89c52里,在作出的板子上运行就是错误的,感觉代码可能有问题,请各位帮我看看有问题吗,(还有我的PROTEUS电路图怎么弄上去啊,图片不能用,点不开)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OM82551 XBYTE[0xffBf]    //命令口地址
#define COM82552 XBYTE[0xff7f]    //命令口地址
#define U3PA XBYTE[0xffBc]       //U3A口地址
#define U3PB XBYTE[0xffBd]       //U3B口地址
#define U3PC XBYTE[0xffBe]       //U3C口地址
#define U4PA XBYTE[0xff73]       //U4A口地址
#define U4PB XBYTE[0xff77]       //U4B口地址

uchar temp,num;
void delay(uint z);    //声明子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大循环
        {
                num=0;
        COM82551=0x80;
        COM82552=0x80;           //模式选择命令字        :全部输出
/*******分隔符 ^_^ *************/
                temp=0x01;
        U3PA=temp;       //点亮U3A口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for(num=0;num<7;num++) //延时、移位循环,以下更改地址信息,重复
                {
                        delay(50);
                        temp=_crol_(temp,1);   //以为指令
            U3PA=temp;
                }
                delay(50);
                U3PA=0x00;
/*******分隔符 ^_^ *************/

                temp=0x01;
                U3PB=temp;      //U3B口第一灯亮
                for(num=0;num<7;num++)
                {
                        delay(50);
                        temp=_crol_(temp,1);
            U3PB=temp;
                }
                delay(50);
                U3PB=0x00;
/*******分隔符 ^_^ *************/

                temp=0x01;
            U3PC=temp;      //U3C口第一灯亮
                for(num=0;num<7;num++)
                {
                        delay(50);
                        temp=_crol_(temp,1);
            U3PC=temp;
                }
                delay(50);
                U3PC=0x00;
/*******分隔符 ^_^ *************/
        temp=0x01;
                U4PA=  temp;      //U4A口第一灯亮
                for(num=0;num<7;num++)
                {
                        delay(50);
                        temp=_crol_(temp,1);
            U4PA=temp;
                }
                delay(50);
                U4PA=0x00;
/*******分隔符 ^_^ *************/
       temp=0x01;
                U4PB=  temp;      //U4B口第一灯亮
                for(num=0;num<7;num++)
                {
                        delay(50);
                        temp=_crol_(temp,1);
            U4PB=temp;
                }
                delay(50);
                U4PB=0x00;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z=1000时,延时约为一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楼主:
补上原理图

网友A:
还用8255A么?90年代用过多。。。
驱动LED我都用HC595

网友B:
恩,90的东西

网友C:
这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