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1500w加热管,继电器吸合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2014-03-11):
(无正文)

网友A:
有干扰,确定干扰源。
再确定从何途径传播的

最近不少人问这种问题,电源能隔离就隔离下吧

网友B:
能带1500W的继电器应该不小,看一下VCC是否受到影响,比如电压变低了

网友B:
如果是直接驱动,可能超出了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能力,至少应该加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接驱动,可能超出了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能力,至少应该加个三极管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单片机不工作,可能是继电器吸合后加热管发出了高频的干扰信号,导致单片机的按键中断一直不停进去,其他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D(2016-01-28):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请问楼主是电源干扰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