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问题

楼主(2014-03-11):
本人小白,想问问各位大神,如果SPI从机想随时发送给主机数据怎么处理?

网友A:
看你程序怎么写啦。接收2到指令做出反应啊。

楼主:
由于SPI的时钟是由主机给出,如果从机想自己主动发送给主机,改如何处理啊?

网友B:
用数字I/O口送个信号启动主机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I/O口送个信号启动主机SPI。

也就是每次要发送数据给主机的时候,利用其它的IO口发送给主机一个信号,让主机启动时钟?

网友B:
端口紧张也可以直接复用SPI端口线,主机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紧张也可以直接复用SPI端口线,主机查询。

有其他方法可以启动时钟的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