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利用串口中断接收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为什么在用  串口中断  来接收 字符串时  应该先关闭串口中断  然后再打开串口中断???

网友A:
怕在串口中断接收时有中断进来干扰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在串口中断接收时有中断进来干扰接收

我还是不理解啊?!!咱们不是把串口中断给关了吗  那样  串口的接收缓存寄存区  不就  接收不到  数据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理解啊?!!咱们不是把串口中断给关了吗  那样  串口的接收缓存寄存区  不就  接收不到  数据了 ...

关中断并不等于不接收数据,只是接收数据后不产生中断信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中断并不等于不接收数据,只是接收数据后不产生中断信号而已...

你的意思是说  即使关闭了串口中断  串口还是可以接收到数据        那么这个 不产生  中断信号  会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中断并不等于不接收数据,只是接收数据后不产生中断信号而已...

我的意思是  这个  中断信号  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这个  中断信号  起到什么作用

中断信号用于触发CPU的 中断系统 产生中断,从而使程序跳转到中断程序...

网友C:
没有必要先关闭串口中断 然后打开。
这么做的人  主要是基本功不扎实  对自己没信心的缘故。

希望楼主对自己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