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頻信號控制電機同步工作

楼主(2014-03-11):
附圖的功能是,供電電壓3-6V幹性2AA電池,用光敏管控制整機工作,馬達與音頻信號音量大小同步,USB外接2.1(自帶約2W小功率)音箱,問題點,當有音頻信號IN時,拾取音頻信號控制驅動馬達,發現馬達驅動電流太小,達不到要求(隻有20MA),再增加2級放大,稍微好些,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馬達輸出300MA的電流?附圖中還有修改的地方嗎?謝謝!

楼主:
看不明白,還是??自己頂下

网友A:
别拿简化字转成繁体字来忽悠网友。

网友B:
用三极管扩流即可,但电机的惯性很大,根本跟不上音频的变化,这个设计首先就有问题。

楼主:
回版主,繁体字是在公司电脑上发贴的,公司的电脑系统全是繁体的,因为方便和HK沟通,望大家多多包容。

楼主:
如用DAI语音芯片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有款产品就是用这类芯片做,不知硬件能不能做到?就要探讨一下

网友C:
用单片机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版主,繁体字是在公司电脑上发贴的,公司的电脑系统全是繁体的,因为方便和HK沟通,望大家多多包容。 ...

用繁体自无不可,但用错就不对了。
“幹性2AA電池”,“幹性”疑应为“亁性”。
“隻有”应为“祗有”,写成“止有”也不能算错,但“只有”绝不能写成“隻有”。

图太小且不紧凑,看不清电动机接的电源是多少伏特,考虑提高一些此电源电压。另外,图中电阻也看不清,电路是两级共射放大,并无检波,若两级都工作于甲类,那么根本不能由声音幅度控制电动机电流,除非前一支三极管基极电流极小(工作于非线性较强状态),但这样就成了声音幅度大电动机电流减小。

网友D:
首先要搞清楚Q1的电流放大倍数是多少,再是光敏管输出电流给Q1的又是多少。可能Q1就只能出来20~30mA。
Q3的基极电阻4.7K,电源3V时基极电流不到1mA,你想要300mA,Q3的放大倍数要求估计500以上去了,需要修改R3;另外Q3用9014出100mA就问题比较大了,可以考虑选用低Vgs的大电流MOSFET,用MOSFET可以不改R3。
把Q1去掉或短路,想办法实现Q3的效果,然后恢复电路,再解决Q1的问题,估计Q1才是最需要加多级三极管的位置。

网友E:
额,在这里也看到楼主的这个问题

楼主:
回7樓,用硬件在不復雜的情況下能搞好就用硬件,不得已才用軟件。

楼主:
多謝各位的指點,準備用2822功放IC前置放大,Q3用9013或MOS管輸出,試試先。

仍然是线性工作的话,就是瞎试。

网友:
用MOS管,电流损耗小

楼主:
Q1先不管,目前Q3用2SK2808-01(NMOS)管,負載能力有些提高,不過還是不怎麼理想,還有帶載電流提上去後,和音頻的節奏效果沒那麼明顯。

楼主:
已經解決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