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旺宝红龙开发板,摄像头例程资料分享

楼主(2014-03-11):
红龙407开发板是基于ST公司STM32F407ZGT6LQFP144)处理器的一款学习板,该处理器采用是ARM Cortex™-M4内核以为核心。ARM Cortex™-M432MCU,带有FPU单元,有210 DMIPS,多达1MB FLASH/192+4KB RAMUSB OTG HS/FSEthernet,17个定时器,3ADC15个通讯接口和一个摄像口。主频高达168MHz。该处理器是由ARM专门开发的最新嵌入式处理器,用以满足需要有效且易于使用的控制和信号处理功能混合的数字信号控制市场。高效的信号处理功能与Cortex-M处理器系列的低功耗、低成本和易于使用的优点的组合,旨在满足专门面向电动机控制、汽车、电源管理、嵌入式音频和工业自动化市场的新兴类别的灵活解决方案。
void nvic_config(void)
{
/* NVIC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temp;
nvic_config();
uart_init();
printf("\r\n");
printf("hello!welcome to F4...\r\n");
temp = ov7670_check();
if (temp != 0x73)
{
  printf("Read Cam ID Fail...ID : [0x%02x]\r\n",temp);
  while (1)
  {
  }
}
else
{
  printf("Cam ID : [0x%02x]\r\n",temp);
  if (ov7670_init())
  {
   printf("Init OV7670 reg Fail...\r\n");
   while (1)
   {
   }
  }
  else
  {
   printf("Init OV7670 reg OK...\r\n");
   printf("Show Camer Data...\r\n");
   lcd_init();
   systick_delay_ms(500);
   cam_start();
  }

}
//lcd_init();
while(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网友A:
407现在貌似挺火啊???就跟当年103一样啊!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现在貌似挺火啊???就跟当年103一样啊!学习。

STM32F407一直都很火的,:lol

网友B(2016-01-25):
您好,在不,想问一下,stm32f4处理一帧图像要多少时间?

网友C:
tm32f103和stm32f407这两种中引脚数量相等的型号,它们的引脚是不是兼容的,或者是说,我的一款stm32f103zet6开发板,能不能把开发板的MCU换成stm32f407zgt6,换完之后开发板就能当stm32f407zet6开发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m32f103和stm32f407这两种中引脚数量相等的型号,它们的引脚是不是兼容的,或者是说,我的一款stm32f103ze ...

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在不,想问一下,stm32f4处理一帧图像要多少时间?

没说清楚,具体是做什么处理

网友D:
先关注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不知道那个USB摄像头可以用STM32的USB接口驱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那个USB摄像头可以用STM32的USB接口驱动部。

有大神做过,在F7上

网友C:
好的,谢谢啦,多交流: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