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芯片的内部pmos和nmos结构到哪儿查?

楼主:
  今天做了个实验:74hc00(与非)两个输入端悬空,输出高电平。显然,如果再串上74hc04(反向器),组成一个与门,那这个与门会输出低电平。
  但我把74hc08(与门)的两个输入端悬空,输出的却是高电平。折算是对照实验。因此我怀疑芯片厂商生产74hc08时候用的不是与非门+反向器 布局。我想知道芯片厂商用的是怎么样的pmos和nmos布局,datasheet上找不到。
  我不是想讨论cmos输入端悬空相当于1输入还是0输入,因此请不要回复“cmos输入端禁止悬空,感应信号,静电击穿“之类的。
  thanks。

楼主(2014-03-11):
  这个实验我重复多次了,且线路简单,试验结果很稳定。

网友A:
首先,不存在什么CMOS和PMOS问题,HC器件都是CMOS工艺。其次,输入悬空时的输出逻辑状态不稳定,跟你用的芯片制造厂家、测试条件等都有关,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没有意义,你的整个思路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存在什么CMOS和PMOS问题,HC器件都是CMOS工艺。其次,输入悬空时的输出逻辑状态不稳定,跟你用的芯 ...

  您是不是误会我意思了,我是说cmos是由'nmos'和'pmos'组成的。书上的话,“所谓cmos电路是将nmos晶体管与pmos晶体管配对使用”。这是一张cmos的与门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不是误会我意思了,我是说cmos是由'nmos'和'pmos'组成的。书上的话,“所谓cmos电路是将nmos晶体管 ...

芯片内电路厂家未必公开,各厂家的电路也未必相同,所以我在前帖中说跟制造厂家有关,而你的测试和思路没有意义。

网友B:
这个真的不知道。。。确实跟厂家有关,内部电路图不可能共享给你的

网友C:
标准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非常有用!
  从您截的第一张图里的保护电路来看,当输入端悬空时,二极管使得gnd与输入端导通,相当于接入信号0。我测了与非,或非,非逻辑的74芯片的输入端悬空数据,确实相当于0输入。但74hc08(与)和74hc32(或)的输入端悬空却相当于1输入。可能图中给出的只是示范,又因厂商而异?
  不管怎样,能得到这样的回答已经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