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单片机在主函数里面进行乘法运算会受到中断的干扰

楼主(2014-03-11):
STM8S105单片机在主函数中进行一个整型运算时,结果会受到TIM1定时中断的干扰,如果关掉这个TIM1 中断后就正常了,这个乘法运算的是局部变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做运算前关定时器,运算完再打开。

网友B:
乘法运算使用了一些自定义的内存变量,在进中断前需要保存。具体是哪些内存变量,需要看编译器的手册。

楼主:
哦,多谢版主的解答,另外还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COSMIC编译器,不知道是哪些寄存器需要保护?谢谢

网友C:
VFP寄存器保护

楼主:
谢谢,还请问一下,这个寄存器入栈的保护指令该怎么样写?

网友D:
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做除法的时候,被除数和除数都没有变,结果却在变,后来就换了IAR的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