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4-03-11):
以下是3904的参数,hFE那一栏为什么那么多

hFE               Ic = 0.1mA    Vce = 1V                   60
                     Ic = 1mA      Vce = 1V                   80
                     Ic = 10mA    Vce = 1V                  100
                     Ic = 50mA    Vce = 1V                   60
                     Ic = 100mA    Vce = 1V                 30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是确定值吗?怎么这个参数显示放大倍数还与Ic有关系啊?还是我理解错误,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和许多因素有关,温度、电流、电压、时间。

网友B:
不必分析。双极型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并不是定值,而是随集电极电流变化的。
若认为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是定值,那是你理解错误,或者你的老师不够水平。

网友C:
(电子)世界上就没有恒定的东西。

网友D:
初二就该看懂

网友E:
给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都是典型值。

网友F:
没错。和很多因素有关。只要的还是电流工作在放大区放大倍数才是比较那么有定数的。如果在饱和区和截至区就不一样了。三极管很深奥的,看看他 的BJT曲线吧。

网友G:
模电实验:单级小信号放大电路,动态特性的第一项,就是测试不同的Ic,对于不同的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