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4-03-11):
用数码管的前两位显示十进制数,按下K1键数值加一,按下K2键减一,按下K3键数值归0,按下k4键数值自动停止加1,利用定时器功能。求大神帮我看一下,我觉得程序有没有问题,编译之后问题很多,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哪里有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P1^2;
sbit dul=P1^1;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u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4,
0x8e
}
uchar num,num2;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char);
void ini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
        uchar shi,ge;
        shi=num/10;
        ge=num%10;
        dul=1;
        P0=table[shi];
        dul=0;
        wel=1;
        P0=0x01;
        wel=0;
        delay(5);

        dul=1;
        P0=table[ge];
        dul=0;
        wel=1;
        P0=0x02;
        wel=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num1)
{
         uint i,j;
         for(i=num1;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01;
        TH1=(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num++;
                        if(num==60)
                        {
                                num=0;
                                while(!key1);
                        }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num++;
                        if(num==0)
                        {
                                num=60;
                                num--;
                                while(!key2);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num=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while(!key3);
                        TR0=~TR0;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time()interrupt 1
{
        TH1=(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if(num==60)
                num=0;
        }
}

网友A:
:L你把编译的问题截个图贴过来。

网友B:
问题都有提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