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Touch Screen

楼主(2014-03-11):
IMX6Q用Linux(3.0.35-4.1.0)驱动Touch Screen。使用的驱动芯片是MAX11801,Touch Screen是电阻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X和Y的值很大,范围达到0到4000。而我的屏是640x480的。2.触摸的位置和在LCD上显示的箭头位置有较大差异,同时触摸的方向和箭头移动的方向也不相同。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转换算法进行转换和配置?

网友A:
1. tslib 安裝了嗎?
2. 把/etc/pointercal 刪掉, 用ts_calibrate重新去校对
3. 你在X11上面跑嗎?

楼主:
我不知道有没有安装。这个BSP中有没有自带安装tslib的?如何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有没有安装。这个BSP中有没有自带安装tslib的?如何确认?

楼主你好,BSP中有tslib,但是在编译的时候要在LTIB中选择tslib才可以安装,你可以查看一下:
./ltib -m config
在Package list  --->
下查看一下tslib是否选中。

楼主:
我查看了,tslib没有选中。所以我需要另外安装是吧。然后,如何确认是不是在X11上运行的呢?这个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tslib没有选中。所以我需要另外安装是吧。然后,如何确认是不是在X11上运行的呢?这个有什么影响 ...

你不需要另外安装,选中它编译就好了。
./ltib -c
选中它,编译。

楼主:
我刚刚已经尝试了另外安装,现在已经可以使用tslib了。但是,只是对五个点进行点击而已。如何得到校正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已经尝试了另外安装,现在已经可以使用tslib了。但是,只是对五个点进行点击而已。如何得到校正的信 ...

删除/etc/pointercal,如果比较新也可以不删,在你的板子上用ts_calibrate重新去校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已经尝试了另外安装,现在已经可以使用tslib了。但是,只是对五个点进行点击而已。如何得到校正的信 ...

你试一下ts_calibrate看是否成功。

楼主:
/etc目录下确实有pointercal。“比较新”什么意思?
我运行了ts_calibrate,可以成功。但是点击5下以后,触摸的效果仍然是相差很远。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在X11上跑的吗?

楼主:
在通过MFGtool发送文件系统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X11的文件夹,这是否可以判定为有使用X11?
我在运行完./ts_calibrate以后运行./ts_test,这时可以看到:tslib画出的那个十字瞄准符号跟我触摸的位置是很接近的,但是,屏上的箭头符号(由它决定打开文件夹或文件)却仍然跟实际位置相差很大。或许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tslib的数据跟那个箭头符号联系起来?
FSL_TICS_Rita,请问你知道箭头符号是由哪个驱动控制的?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在什么图形界面上跑的?ubuntu、QT还是别的?

楼主:
不知道喔,请问要怎样才能知道跑的图形界面是什么?

楼主:
从packetage list里面来看,没有选中Qt和Qtopia,也没有选中gnome。
另外,我尝试了选中tslib编译,得到有一个二进制文件Packages,在目录ltib/rootfs/var/lib/rpm下。是要用这个文件吗?如果是的话,要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喔,请问要怎样才能知道跑的图形界面是什么?

请问你的开发板上跑的是什么系统?你烧写了哪些内容到你的开发板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packetage list里面来看,没有选中Qt和Qtopia,也没有选中gnome。
另外,我尝试了选中tslib编译,得到有 ...

你之前已经安装过tslib包了,这里选中和你之前手动安装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我的开发板跑的是Linux系统。烧写了u-boot.bin,uImage和文件系统。我烧写的uboot和uImage是通过使用BSP中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运行ltib得到源码后修改并编译得到的。文件系统使用的是BSP中的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中的rootfs.ext2得到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i.mx6q-sdb还是i.mx6q-sdp?

楼主:
这个板子是拿到电路图后自己做的。我也不知道是哪种。板子的图片在附件。你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拿到电路图后自己做的。我也不知道是哪种。板子的图片在附件。你看一下。 ...

那请问你是参考哪块开发板的原理图做的?这里我先用我们的开发板是试一下~~

楼主:
原理图是英国那边的部门发过来,我需要发邮件过去问一下,可能没那么快回复。
在不同的板子上使用相同的Linux的BSP包,会不一样吗?你那里如果同时有这两种板子,都试一下,会不会更快?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这里使用的真的是图形界面吗?我并没有添加图形界面,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照《i.MX 6Dual/6Quad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来做的。但通过使用LCD和Touch Screen可以控制箭头图标来打开LCD上显示的文件夹或文件,这又好像是真的图形界面,令我感觉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英国那边的部门发过来,我需要发邮件过去问一下,可能没那么快回复。
在不同的板子上使用相同的Lin ...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你的LCD显示屏用的是哪一个?具体的型号发给我一下

楼主:
我们使用的屏的型号是:TCG075VG2AD-G00。附件是屏的资料。这个屏可能比较少见。不过,用RGB连接的应该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英国那边的部门发过来,我需要发邮件过去问一下,可能没那么快回复。
在不同的板子上使用相同的Lin ...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里提到的问题,在不同的板子上使用相同的Linux的BSP包,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硬件设计的不同会导致软件出错等现象,硬件是基础。你板子上使用的系统是图形界面,在你烧写的文件系统是gnome界面。

楼主:
在这个界面下要如何进行触摸屏的校准?你现在有在板子上试了?

网友C:
完全看不出型号啊?我觉得你用的应该是QI图形界面

楼主:
我进入了图形界面的Other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图标是About GNOME。所以这个图形界面是GNOM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个界面下要如何进行触摸屏的校准?你现在有在板子上试了?

你好,我还在试,因为我这里触摸driver和我的屏上有的不匹配。所以我要改一些内容,等我试成功了再给你回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你好,我这里驱动和我使用的touch controller用的不一致,另外demoimage里不知道选了哪些选项,所以暂时还没有测试出来结果,要重新编译烧写来试一下。不知道你那么现在是否有什么进展?

楼主:
我在尝试在Gnome的代码里面寻找控制箭头图标的地方。我使用的touch controller是MAX11801,你使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尝试在Gnome的代码里面寻找控制箭头图标的地方。我使用的touch controller是MAX11801,你使用的是哪一 ...

我这里touch controller是用的是eGalax。

楼主:
在Makefile里面我看到有两个关于eGalax的驱动,如附件。两个你都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Makefile里面我看到有两个关于eGalax的驱动,如附件。两个你都可以试一下。 ...

已经选了,谢谢提醒:)

网友B(2014-04-14):
楼主你好,请问关于这个触摸屏校准的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解决

网友D(2014-07-17):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触摸屏是自己单独购买的还是从厂商处购买的?方便告知触摸屏的型号吗?
我现在想购买一块触摸屏,也是7寸的屏幕,找的头都大了,还是没能找到,希望楼主能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触摸屏是自己单独购买的还是从厂商处购买的?方便告知触摸屏的型号吗?
我现在想购买 ...

你好,楼主使用的屏的型号是TCG075VG2AD-G00数据手册查看24楼他的回复。请问你手上是什么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使用的屏的型号是TCG075VG2AD-G00数据手册查看24楼他的回复。请问你手上是什么板子? ...

LCD是7寸的瀚彩(HSD070PWW1-B0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在什么图形界面上跑的?ubuntu、QT还是别的?

您好,我也在做触摸屏,我arm上运行的ubuntu,自己移植的tslib,生成了pointercal文件,直接运行ts_test可以执行,好使,但是在x11下好像不能校正,请问该如何处理才能在x11下校验成功,急求,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不需要另外安装,选中它编译就好了。
./ltib -c
选中它,编译。

您好,我看到您在贴吧的回答,我的i.mx6开发板运行的ubuntu系统,自己tslib移植成功,pointercal也生成,ts_test可以正常执行,但是在x11下却没有反映,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配置??????急救,谢谢

网友F(2014-12-12):
楼主可否指教一下MAX11801需要怎么配置,我现在也用电阻触摸屏,但是接到板子上触摸就没反应

楼主:
@x_ll_x 我跟你的情况类似,只是在X11下是有反应,而有严重的位置偏差。到现在我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抱歉,帮不了你。
@creator_w 关于配置的话,首先是在menuconfig里面找,要有对应MAX11801的驱动;然后看看它的源码。之前我就看到它的源码里面得到的坐标值是错误的,但是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去修改这两个坐标值。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要看看在触摸的时候,程序有没有跑到MAX11801的驱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