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mc与fpga地址线不接A0,可不可以

楼主(2014-03-11):
只连A2 A3 A4 A5 A6

手册中有句话“FSMC_A[0] should be connected to external memory address A[0].”,有朋友说不是必须的,困惑

楼主:
@香水城   麻烦香版主帮忙解答

网友A:
fsmc与fpga地址线不接A0,可不可以只连A2 A3 A4 A5 A6手册中有句话“FSMC_A[0] should be connected to external memory address A[0].”,有朋友说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