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GPIO OD输出,上拉到5V,波形不太好啊,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3-11):
stm32F103 GPIO使用OD输出,外接5K1电阻上拉到5V,模拟SPI,SCK以3us的周期翻转。示波器波形如下:
是不是内部的电容大?或者是外接的上拉电阻太大了?上拉电阻要是再小的话,功耗又会上去。为了好的波形,要牺牲功耗?求大神指点。更新新图啦

1K上拉电阻

1K上拉电阻

1K上拉电阻

1K上拉电阻

1K上拉电阻

1K上拉电阻

5K上拉电阻

5K上拉电阻

5K上拉电阻

5K上拉电阻

网友A:
这个波形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还不好?

哈哈,这位香水橙大哥和那位香水城版主是拜把子兄弟么?这波形震动有点大吧,尤其是第一张图

网友B:
试试 IO 口的速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IO 口的速度设置。

已经是最快了,50MHz

楼主:
up up 有没有人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C:
确实差了点。
示波器的头子发个照片看看

楼主:
up up up 是不是跟管脚的寄生电容之类的有关?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差了点。
示波器的头子发个照片看看

应该不是示波器的问题,两个示波器都这样

网友D:
推挽输出看看

网友E(2024-07-30):
建议速度改低。高了才会油振铃。
另外,CPU的去耦距离有点远或者容量不够

网友F:
stm32F103 GPIO使用OD输出,外接5K1电阻上拉到5V,模拟SPI,SCK以3us的周期翻转。

网友G:
上拉电阻值过大了吗

网友H:
电源波动或不足都可能导致波形问题。

网友I:
检查是否有任何外部干扰源可能影响GPIO引脚的信号。这包括电磁干扰、电源噪声等。尝试使用屏蔽线、滤波器或去耦电容来减少干扰。

网友J:
检查STM32的GPIO配置

网友K:
软件问题

网友L:
这么快的速度,感觉是正常的,会影响通信吗

网友M(2024-08-31):
如果你在GPIO上实现较高的信号频率,开漏配置可能不适合,因为开漏模式会导致信号的上升沿比较缓慢。

网友M:
上拉电阻要是再小的话,功耗又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