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问题

楼主(2014-03-11):
1.24k电阻是怎么得来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看看里面稳压管正常工作得工作电流是多少。
其实算功率可以算出来,看你稳压管的封装。
把通过稳压管的电流维持在合理区域就差不多了,这是选择1.24K电阻的关键。

网友B:
看你的电流的变化范围是多大,以及那稳压管的电流变化范围,通过计算可以去个合适的阻值就行。保证电流变化在计算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