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面散热的风扇和滤除灰尘的布求推荐

楼主:
各位大侠,
  1,要在一个长时间工作的电源里装一款风扇来散热,考虑到稳定性,请大侠们推荐一款。
  或者说一般的风扇都很稳定,无需担心起稳定性?
  鉴于仪表体积,要一款比较薄的。目前选了一款12/2W的。
2, 另外,为防灰尘,想进入风口的空气先经过一块布进行过滤,这样的布大侠们给点意见,没操作过。
  多谢啊!

网友A(2014-03-11):
京东里面那些带牌子的机箱风扇,就看你的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里面那些带牌子的机箱风扇,就看你的预算

预算小啊,呵呵。刚在网上淘了5元一个的风扇,先将就用,后续用好的。谢谢啊!

网友B:
风扇入口有个滤网,那个还挺不错。我隔段时间就拆下来清洗一次。的确能够拦住大部分的灰尘。

网友C:
风扇可以台湾的。比如A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