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寄存器的位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3-11):
8位  16位  32位 寄存器的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位,bit最小的单位,比如我们通常说的1BYTE就是8位,0xff的八位就是1111 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BYTE最小的单位,比如我们通常说的1BYTE就是8位,0xff的八位就是1111 1111

它和寄存器(比如说  接受缓存寄存器 )能在数据不被覆盖的情况下  存多少数据有关系吗???

网友A:
肯定有关呀。。。

网友B:
类似十进制有个位,十位,计算机里“8位  16位  32位 寄存器的位”是二进制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关呀。。。

详细解释一下呗   我现在很迷糊啊    谢谢  斑竹了~~~~~~

网友C: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详细解释一下呗   我现在很迷糊啊    谢谢  斑竹了~~~~~~

举个例子,一层楼里面有很多房间,那么假如把一层楼比作一个寄存器,那么 位 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房间了...

那么,寄存器的位越多,能存储的数据就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一层楼里面有很多房间,那么假如把一层楼比作一个寄存器,那么 位 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房间了...
...

这里的位  就是  bit吧  然后按照公式  换成  字符    得到多少个字符   就代表能够存放多少个字符   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位  就是  bit吧  然后按照公式  换成  字符    得到多少个字符   就代表能够存放多少个字符   我 ...

寄存器并不都是用来存放字符的,那是存储器;
还有特殊功能寄存器,用来对单片机进行配置,例如8位,其中每一位或者几位控制着某一功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寄存器并不都是用来存放字符的,那是存储器;
还有特殊功能寄存器,用来对单片机进行配置,例如8位,其 ...

不会是我理解错了吧.......    我的理解是   RBUF 接受缓存寄存区    就是一个临时存储数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位  就是  bit吧  然后按照公式  换成  字符    得到多少个字符   就代表能够存放多少个字符   我 ...

是的,一个字符是8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一个字符是8个位...

谢谢达人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是我理解错了吧.......    我的理解是   RBUF 接受缓存寄存区    就是一个临时存储数据的........ ...

不好意思,是我想到了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是我想到了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哦哦  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了我   我也得看看特殊功能寄存器   我是新手   以后还要 多多帮忙 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位,BYTE最小的单位,比如我们通常说的1BYTE就是8位,0xff的八位就是1111 1111

1BYTE 是一个字节,8位,bit才是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BYTE 是一个字节,8位,bit才是一位。

:lolSorry,还真是写错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orry,还真是写错了,哈哈

版主,你实时在线的吗。反应真快呀。: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