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工业应用,求推荐单片机

楼主(2014-03-11):
工业现场应用,需求如下:
1. 具有多通道12位AD
2. 具有16位定时\计数器
3. 通信接口具有UART串口、USB2.0接口
4. 具有在线调试功能,可扩展JTAG接口

本人有51单片机、AVR单片机、C8051FXXX单片机基础(课本学习过ARM单片机),但是在这几种里面没有找到片上资源能够满足以上需求的,也可能是自己了解的不够全面,求大家推荐,最好是上面这三种单片机系列里面的,价格不要太贵就行,谢谢!

网友A:
用STM32吧。已经很成熟了。群里还有另一个兼任的32

网友B:
可以用新唐的NUC试试,具体需要加我QQ3869239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吧。已经很成熟了。群里还有另一个兼任的32

STM32和51系列单片机在使用上区别大吗?

网友C:
问新华龙吧

网友D:
C8051F340 USB2.0

网友E:
台湾笙泉的MA84G564,条件都满足。不要USB接口可以看一下笙泉的MA82G5A32和MA82G5A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C8051F340 USB2.0

AD不是12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M推荐。

哪个系列?不上操作系统有必要吗?造价是否昂贵?

网友G:
特性
  ◆高速 1-T 结构 80C51 内核
  ◆MA84G564 64K字节flash 程序存储器空间
      * ISP 空间可以选择为 1KB/1.5KB~4KB
      * 灵活的 IAP 大小空间设置
      * 密码保护程序区访问
      * Flash 写/擦 次数:10,000
      * Flash 数据保留时间: 100 年  25℃
  ◆数据存储器
      * 内部256字节数据存储器
      * 外部4096字节扩展数据存储器(XRAM)
      * 多达5120字节扩展数据存储器(XRAM)与USB 缓冲器公用。
  ◆两个数据指针
  ◆可变长度的MOVX可以访问慢的SRAM/外设
  ◆中断控制
      * 17中断源, 4个优先级
      * 四个外部中断, nINT0,nINT1, nINT2 和 nINT3
      * 所有的外部中断支持高/低或上升/下降沿触发
  ◆四个16-位 定时/计数, Timer 0, Timer 1, Timer 2 和 Timer 3
      * T0CKO 在 P34,T1CKO在P35, T2CKO在P10 和 T3CKO在P01
      * T0/T1/T2/T3可以选择X12模式
  ◆有6个比较/俘获单元的可编程16位定时/计数阵列
      * 俘获模式
      * 16位软件定时模式
      * 高速输出模式
      * 8/10/12/16-位 带周相移动功能的PWM (脉宽调节器) 模式
  ◆键盘中断 (P0/P2/P5/P6)
  ◆12-位 ADC
      * 可程控的最大250 ksps
      * 最多可到8通道单一输入或者4个通道差分输入
  ◆增强型 UART (S0)
      * 帧误差侦测
      * 自动地址识别
      * 速度增强机制(X2/X4 模式)
  ◆第二个 UART (S1)
      * 专用于波特率产生器
      * S1与 S0共享波特率产生器
  ◆主/从 SPI 串口接口
  ◆主/从两线t串口接口(TWSI)
  ◆USB 设备控制器
      * 内建全速(12Mbps) USB收发器,遵循USB2.0规则
      * Intel 8X931 类似的 USB 控制流程
      * 内建USB收发器和3.3V 稳压器
      * 6个部分 控制/中断/适时/块输入/输出 事务 的灵活终端
      * 1K 字节FIFO  USB 终端缓冲区
      * 软件控制USB 连接/断开机制
  ◆可程序控制的看门狗时间
      * 通过CPU或上电复位一次性使能
      * 时钟源来自内部低频振荡器
      * 看门狗溢出会中断或复位CPU
      * 支持Watch 模式
  ◆在片内调试接口(OCD)
  ◆最大 55 普通I/O口在 LQFP64 封装
      * P3 可以设置准双向口模式,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仅输入模式。
      * P0, P1, P2, P4, P5 和 P6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
      * P6.0 和 P6.1公用XTAL2 和 XTAL1
  ◆多种省电模式: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慢频模式,副频模式,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
      * 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模式。
      * 12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
      * 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
      * Watch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能复位CPU
      * Monitor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BOD1 复位 CPU
  ◆低电压检测
      * BOD0: 检测 2.2V
      * BOD1: 选择检测电压为:4.2V/3.7V/2.4V/2.0V
      * 中断 CPU 或 复位 CPU
      * 在掉电模式下唤醒CPU
  ◆工作电压范围: 2.0V – 5.5V
      * flash 写电压最低2.2V (ISP/IAP/ICP)
  ◆工作频率范围: 36MHz(max)
      * 外部晶振模式,2 – 12MHz @ 2.0V – 5.5V 和 2 – 25MHz @ 2.7V – 5.5V..
      * CPU 可以到达 12MHz @ 2.0V – 5.5V, 到达 25MHz @ 2.4V – 5.5V和可以到达 36MHz @ 2.2V – 5.5V
  ◆时针源
      * 内部12MHz 振荡器 (IHRCO) : 工厂条件下测误差 ±1,典型值
      * 外部晶振模式
      * 内部低频RC振荡器(ILRCO) : 大约 32KHz
      * 外部时针输入(ECKI) 在 XTAL2/P6.0
      * 内部振荡输出XTAL2/P6.0
      * 内建时钟倍频器(CKM) 用来提供高速时钟源
  ◆工作温度:
      * 工业级 (-40℃ to +85℃)*
  ◆封装类型:
      * LQFP48 (7mm x 7mm):
      * LQFP64 (10mm x 10mm):

网友H:
stm32f103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特性
  ◆高速 1-T 结构 80C51 内核
  ◆MA84G564 64K字节flash 程序存储器空间

笙泉一级代理商 -希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QQ:453636016
电话:13335216338

网友G:
特性
  ◆高速 1-T 结构 80C51 内核
  ◆MA84G564 64K字节flash 程序存储器空间
      * ISP 空间可以选择为 1KB/1.5KB~4KB
      * 灵活的 IAP 大小空间设置
      * 密码保护程序区访问
      * Flash 写/擦 次数:10,000
      * Flash 数据保留时间: 100 年  25℃
  ◆数据存储器
      * 内部256字节数据存储器
      * 外部4096字节扩展数据存储器(XRAM)
      * 多达5120字节扩展数据存储器(XRAM)与USB 缓冲器公用。
  ◆两个数据指针
  ◆可变长度的MOVX可以访问慢的SRAM/外设
  ◆中断控制
      * 17中断源, 4个优先级
      * 四个外部中断, nINT0,nINT1, nINT2 和 nINT3
      * 所有的外部中断支持高/低或上升/下降沿触发
  ◆四个16-位 定时/计数, Timer 0, Timer 1, Timer 2 和 Timer 3
      * T0CKO 在 P34,T1CKO在P35, T2CKO在P10 和 T3CKO在P01
      * T0/T1/T2/T3可以选择X12模式
  ◆有6个比较/俘获单元的可编程16位定时/计数阵列
      * 俘获模式
      * 16位软件定时模式
      * 高速输出模式
      * 8/10/12/16-位 带周相移动功能的PWM (脉宽调节器) 模式
  ◆键盘中断 (P0/P2/P5/P6)
  ◆12-位 ADC
      * 可程控的最大250 ksps
      * 最多可到8通道单一输入或者4个通道差分输入
  ◆增强型 UART (S0)
      * 帧误差侦测
      * 自动地址识别
      * 速度增强机制(X2/X4 模式)
  ◆第二个 UART (S1)
      * 专用于波特率产生器
      * S1与 S0共享波特率产生器
  ◆主/从 SPI 串口接口
  ◆主/从两线t串口接口(TWSI)
  ◆USB 设备控制器
      * 内建全速(12Mbps) USB收发器,遵循USB2.0规则
      * Intel 8X931 类似的 USB 控制流程
      * 内建USB收发器和3.3V 稳压器
      * 6个部分 控制/中断/适时/块输入/输出 事务 的灵活终端
      * 1K 字节FIFO  USB 终端缓冲区
      * 软件控制USB 连接/断开机制
  ◆可程序控制的看门狗时间
      * 通过CPU或上电复位一次性使能
      * 时钟源来自内部低频振荡器
      * 看门狗溢出会中断或复位CPU
      * 支持Watch 模式
  ◆在片内调试接口(OCD)
  ◆最大 55 普通I/O口在 LQFP64 封装
      * P3 可以设置准双向口模式,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仅输入模式。
      * P0, P1, P2, P4, P5 和 P6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
      * P6.0 和 P6.1公用XTAL2 和 XTAL1
  ◆多种省电模式: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慢频模式,副频模式,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
      * 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模式。
      * 12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
      * 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
      * Watch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能复位CPU
      * Monitor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BOD1 复位 CPU
  ◆低电压检测
      * BOD0: 检测 2.2V
      * BOD1: 选择检测电压为:4.2V/3.7V/2.4V/2.0V
      * 中断 CPU 或 复位 CPU
      * 在掉电模式下唤醒CPU
  ◆工作电压范围: 2.0V – 5.5V
      * flash 写电压最低2.2V (ISP/IAP/ICP)
  ◆工作频率范围: 36MHz(max)
      * 外部晶振模式,2 – 12MHz @ 2.0V – 5.5V 和 2 – 25MHz @ 2.7V – 5.5V..
      * CPU 可以到达 12MHz @ 2.0V – 5.5V, 到达 25MHz @ 2.4V – 5.5V和可以到达 36MHz @ 2.2V – 5.5V
  ◆时针源
      * 内部12MHz 振荡器 (IHRCO) : 工厂条件下测误差 ±1,典型值
      * 外部晶振模式
      * 内部低频RC振荡器(ILRCO) : 大约 32KHz
      * 外部时针输入(ECKI) 在 XTAL2/P6.0
      * 内部振荡输出XTAL2/P6.0
      * 内建时钟倍频器(CKM) 用来提供高速时钟源
  ◆工作温度:
      * 工业级 (-40℃ to +85℃)*
  ◆封装类型:
      * LQFP48 (7mm x 7mm):
      * LQFP64 (10mm x 10mm):

希特电子 笙泉代理商
QQ453636016
手机 13335216338

网友I:
AVR有升级款的器件,多串口,USB都有。

网友J:
推荐STM32F103(12-bit ADC,2路UART,I2C,SPI,USB 2.0 Full-Speed Device,3个以上的16位定时器),价格批量的话12-14块钱。

网友K:
推荐新塘的M0,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推荐STM32F103(12-bit ADC,2路UART,I2C,SPI,USB 2.0 Full-Speed Device,3个以上的16位定时器),价格批 ...

编程设置什么的麻烦不?和51编程区别大不?

网友G:
笙泉MA84G564 的量產價格12塊左右

网友L:
上cortexm3吧!!潮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编程设置什么的麻烦不?和51编程区别大不?

开发环境MDK(Keil 4),调试工具:J-link或者U-Link,ST带有丰富的外设库和示例代码,开发起来上手比较容易。

网友M:
引用 楼主:
编程设置什么的麻烦不?和51编程区别大不?

都是C语言,编程的角度来说是没太大差别的。

网友N:
MSP430系列好像满足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推荐新塘的M0,便宜

ST的F0好像也挺便宜的

网友P:
M0516LBN 不超8块,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