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表达式哪里出错了

楼主:
编写的一部分程序

///////////////////////////////////////////////////////////////////////////
#include "math.h"

float X,Y;        //存放太阳的位置坐标(X,Y)
float Alt;//高度角α
float Azi;//方位角β
u8 XCNT;  //水平步进电机走的步数
u8 YCNT;  //放入X、Y方向步进电机所应该走的步数
#define A 0;     //垂直照射点的位置坐标(A,B)
#define B 0;
#define H 10;    //PSD安装的盒子的高度
#define theta 1.8;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float L;        //坐标(X,Y)到垂直照射坐标(原点0,0)的距离

void SM(void)          //步进电机转动步数求解{            L=sqrt((X-A)*(X-A)+(Y-B)*(Y-B));  ////////////////本行编译出错//////////////    Alt=atan2(L,H);    Azi=atan2(Y,X);                        //方位角和高度角的计算    XCNT=(int)Azi/theta;                       //水平方向应该转动的角度    YCNT=(int)Alt/theta;                       //垂直方向应该转动的角度}
///////////////////////////////////////////////////////////////////////////

编译的时候,出错,如下图:

我有加编译路径,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啊,求助攻

楼主(2014-03-11):
结贴了……
#define A 0; 不应该加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酱油

此贴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人学STM32的无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贴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人学STM32的无助啊

这样的错误,有发帖的时间,也就能找到并解决了。程序本来就是调出来的,细节处理不好,就多调会了,哈哈:lol

网友B:
:P这个比较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