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解码

楼主:
最近看了一下红外遥控解码   想知道各大品牌的遥控器上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就想这样的代码表 ,   我想的是应该有按键定义与相应的按键码对应   但是看这些代码表都只有这个数字码,并且长度还不一样   麻烦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4-03-11):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万能遥控器里面的编号

网友B:
万能遥控器代码自定义搜索方法说明

1、左手先按住“设置”键不松手,再用右手按一下“电源”键,指示灯变成长亮。

2、输入三个“0”,使指示灯熄灭,这时遥控器的代码为“000”

3、再重复第一条所说,使指示灯长亮

4、将遥控器对准电视机的接收窗,开始按遥控器的“音量+”键,按一下数一下写数字,“1、2、3、4、5、6、.......300”,耐心点,直接接某一个数字后,电视机出现了“音量指示线”,就松开遥控器按钮,并记下该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你的电视机的“代码”。

5、按一下“设置”键,指示灯熄灭。

6、试验一下代码:重复第一条,使灯长亮,输入代码(三位数)

注意:代码必须是三位数,例如,如果代码为“8”,则是“008”,如果代码是“68”则是“068”,如果代码为“156”则是“156”。

网友C:
呵呵,万能遥控器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