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调用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的51单片机,很久没用51单片机了,一用就出问题了,将一个旋转编码开关的函数key_deal()放在大循环里面时,左旋和右旋都能在显示屏上正常显示,按键按一下,显示数字加1,显示正常;但是放在中断里面调用函数时,左旋和右旋加1是正常的,但是按键按一下后,就一直加1,为什么同一个函数在大循环里面执行和在中断里面执行的结果不一样?求高手和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人帮忙解答...谢谢..还有一个,用这个void timer0() interrupt 1和这个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效果也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程序冲突了

网友C:
估计是逻辑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

这个知道是程序问题,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程序冲突了

程序冲突了这么解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逻辑变了

这个怎么去判别?怎么去解决?求指教...

网友D:
using 1  别用啊。本论坛 搜搜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A:
可能情况

中断不要使用using关键字(不懂using细节最好不要用)

临界代码问题,可以关中断解决,开始前开中断,完成后再开中断,或使用#pragma 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ing 1  别用啊。本论坛 搜搜帖子就知道了。

试过了,不用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情况

中断不要使用using关键字(不懂using细节最好不要用)

试过了,效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把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说说.
c语言中断最好不要切换寄存器工作组,因为中断中很多时候会用 ...

虽然说出了原因,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的函数调用也尽可能简介了,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F:
中断啊好只做接受数据,不做数据处理,而且中断中的代码越简洁越好

网友G:
还没解决啊,程序发给别人,让谁看一下啊。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解决啊,程序发给别人,让谁看一下啊。

前几天忙其他的,没搞这个问题哦,也没想出解决办法,尝试很多次了...

网友A:
中断里有时调用函数
pulse_BZ1(3000);
这个函数开销太大,可能会超50MS,会导致中断一退出又进入中断

中断里居然还有while(!KEY1){;}这样的代码

这样的程序能正常绝对是奇迹

网友A:
中断里的代码

/////////////检测//////////////////////
U8 GetKey()
{
     GNDA=0;
         GNDB=0;
         Last_BMB_status=PINB;//初始状态:编码B 的状态给上一个状态**
         while(!PINA)//BMA为低电平时
           {
             Current_BMB_status=PINB;//编码B的状态给出现在的状态
                 keyflag=1;//标志位置为1说明编码开关被旋转了
           }

while(!PINA)这代码有严重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用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哦

我以前理解的关于using的。有空你可以瞅瞅

至于你的其他问题。你自己帮自己吧

网友H:
中断里调用函数还没处理完,下个中断又来了。。。

网友D:
你把key_deal放到while里面就好了。不要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有时调用函数
pulse_BZ1(3000);
这个函数开销太大,可能会超50MS,会导致中断一退出又进入中断

首先说,代码是在别人能够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弄过来的,所以代码是能正常使用的,别人也是用中断来访问,正常;其次,说的那个延时,我全部删掉了还是不能正常运行,即使我把中断间隔时间加长,说明这不是关于在处理函数的时候又来中断了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理解的关于using的。有空你可以瞅瞅

至于你的其他问题。你自己帮自己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key_deal放到while里面就好了。不要调用。

放到大循环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说,代码是在别人能够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弄过来的,所以代码是能正常使用的,别人也是用中断来访问,正 ...

别人能用,你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D:
重写一个

网友I:
中断里面最好不要用循环。如果中断没有处理完又来中断了那就问题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把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说说.
c语言中断最好不要切换寄存器工作组,因为中断中很多时候会用 ...

嗯嗯,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中断里面最好不要用循环。如果中断没有处理完又来中断了那就问题大了。

要是死循环就没救了,哈哈

网友K:
一直加一说明你按键判断那里出错了,按一下下方向键后,一直认为是按下的
                         //{
                         return(Key_Down);
                         //pulse_BZ(200,3,5);
                         numcheck=KEY1;
                         ///while(KEY1=1){;}
不清楚你的逻辑关系,但是第一次见return后面还有语句的。。。这里的Bug吧

网友K:
建议你一直判断下方向按下的函数里放个LED看看,是否是长亮的,估计你那里的问题

网友L:
你中断里面用延时?
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中断里面用延时?
有问题呀

没有问题的,只要把握好,是可以用的,我把函数整合在一起就好了,现在问题应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M(2016-07-1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毛病,不过看了这些回帖学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