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部分元件焊盘变绿

楼主(2014-03-11):
用AD画的板子有个别元件焊盘变绿,求高手指点,规则我也调整过了,不知道那儿出问题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孔大小中的最小设为0

网友B:
焊盘安全间距问题,把安全间距设置小点,就能去掉了。

网友C:
应该是两个焊盘太近了,你还截了张via的规则,我看了下via diameter的maxinum是1.4mm,你焊盘的是1.5mm差点被你带进去了。。。。

网友D:
两个焊盘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安全间距问题,把安全间距设置小点,就能去掉了。

可是我的布线规则里没有启用焊盘间距这个规则啊,具体怎么改呢?求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布线规则里没有启用焊盘间距这个规则啊,具体怎么改呢?求指导。 ...

网友F:
修改下电器规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