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教:我有KL26Z的板子,用它做一个AD采样,求指导

楼主(2014-03-11):
关于KL26Z的板子,我看了user's guide. 但是我找不到寄存器啊,我没法编程啊,求教去哪里看这个板子的寄存器

网友A:
直接用野火的库吧

网友B:
KL26 Sub-Family Reference Manual 里面找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这章,里面有寄存器的详细介绍

网友C:
可能你对飞思卡尔官网还不熟悉,所以不知道在哪下载芯片的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
在这儿我给你截了几张图,让你能够清晰地看到如何去下载芯片手册。
当然首先你得登陆飞思卡尔中文官网: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网友C:
飞思卡尔芯片有许多手册:
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 其中详细介绍了寄存器功能,模块功能等
数据手册Data Sheet              介绍芯片电压、电流、时间、温度等数据参数
勘误表Errata                            以芯片表面刻的mask号作为后缀命名,勘误
应用说明Application Note     应用手册,以应用形式介绍某个模块或方案

网友D:
首先对楼主表示鄙视下~要学会找资料~
另外fre的FAE也太尽责啦~这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对楼主表示鄙视下~要学会找资料~
另外fre的FAE也太尽责啦~这都可以~~~~~~~~ ...

谢谢夸奖 我也是举手之劳啦
的确如你所述,要学会找资料,否则自己一个人学习起来会很累。

楼主:
多谢啊,很受用!
另外,那些头文件哪里找?就是那些.h文件
我用的是codewarrior v10.5,我在整个安装文件的目录里找遍了,也没找到.h文件,请问怎么办?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用PE的例子,但是里面有个common.h,但是我的电脑里没有,好奇怪,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啊,很受用!
另外,那些头文件哪里找?就是那些.h文件
我用的是codewarrior v10.5,我在整个安装文件 ...

请参考以下路径,当然你得根据自己的CW10.5安装路径来:
E:\Program Files\Freescale\CW MCU v10.5\MCU\lib\wizard_data\ARM\DataBase\derivatives

我想其中那个MKL26Z4.h应该就是你需要的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啊,很受用!
另外,那些头文件哪里找?就是那些.h文件
我用的是codewarrior v10.5,我在整个安装文件 ...

关于如何寻找芯片头文件,我在论坛里创建了一个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方法
【经验分享】如何寻找飞思卡尔芯片最新的头文件

楼主:
在用AD之前有个校准,如图

请问这个校准是什么作用?不校准有关系吗

楼主:
各位老师,再问一下,我想给寄存器的某一位赋值,该怎么写?
比如我想给ADC configuration register 的 D5,D6位赋值该怎么写啊?
这样对吗:  ADC_CFG1_ADIV=01;  (这两位的的功能是分频,叫ADIV)
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用AD之前有个校准,如图

通常ADC配置改变后都需要重新校准。
不校准的话,可能转换结果可能会有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再问一下,我想给寄存器的某一位赋值,该怎么写?
比如我想给ADC configuration register 的 D5 ...

你可以直接参考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FRDM-KL26Z开发板例程包FRDM-KL26Z_SC中工程E:\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build\iar\FRDM_KL26ZDemo

楼主:
我用了3个IAR的示例程序,但是凡是和串口通讯有关的,接收到的都是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
试了3个程序,第一个:灯闪的程序。灯可以闪,但是接收的数据是乱码。
             第二个:hello world程序,接收的是乱码。
             第三个:uart程序,这个程序吧里有人专门介绍过,但是我接受的是乱码。。。。C:\Users\reagan\Desktop\1.p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了3个IAR的示例程序,但是凡是和串口通讯有关的,接收到的都是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
试了3个程序,第 ...

串口通讯首先需要注意波特率,官方例程的串口波特率是在platforms文件夹下freedom.h中定义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文件中串口方面的其他定义。

#define TERMINAL_BAUD       19200
既然例程中定义了19200,那么楼主使用115200的串口调试助手肯定是无法 正常收发串口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通讯首先需要注意波特率,官方例程的串口波特率是在platforms文件夹下freedom.h中定义的。
你可以去看 ...

太厉害了,谢谢

楼主:
怎么结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

请参考这篇帖子中描述的结贴方式: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网友E(2015-06-17):
引用 楼主:
我用了3个IAR的示例程序,但是凡是和串口通讯有关的,接收到的都是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
试了3个程序,第 ...

波特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