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外接AD转换器

楼主(2014-03-11):
我用的TMS320VC5509A准备用MCBSP外接一个AD转换器,请问对这个转换器有什么要求,比如采样率要求多大,多谢!

网友A:
mcbsp只能接串行ad吧?最大估计也不超过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bsp只能接串行ad吧?最大估计也不超过1M

对啊,我是打算串行连接,就是不知道对AD的采样速率有什么要求,我也感觉是不能超过1M,就是没查到权威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是打算串行连接,就是不知道对AD的采样速率有什么要求,我也感觉是不能超过1M,就是没查到权威资 ...

我看有的资料书上写着大约是100khz,但是也有论文里能达到Mhz

网友B:
也可以考虑外接到EMIF上   TI有相应的文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