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型的超声波探头的发射和接收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4-03-11):
(无正文)

楼主:
两个超声波探头相距50mm正对着,一发一收,40K脉冲,用了一个MOS驱动,12V,结果没有一点信号。放大了近1000倍,感觉根本没有信号,是不是发射那里没有加高压的原因,在网上买了些超声波的中周,结果发现次级的电压调来调去也只是20V不到,没有什么升压。哪位同行做过相关的驱动接收电路的?说来参考一下。

网友A:
电路有问题吧,5厘米的距离怎么也应该有信号吧

网友B(2014-10-09):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超声波探头用电脑软件怎么模拟

网友C:
您先用开放式超声波探头测试一下,有没有波形,如果有波形说明防水型探头有问题,如果没波形说明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