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跪求AVR169P USART C程序!!!

楼主(2014-03-11):
AVR169PA的芯片发送0XAA,电脑串口读出的数据是15,怎么两个数据不一样,波特率是9600  8 N 1 ,但双方的数据都不一样!!  跪求AVR169P USART C程序验证我的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猜测是波特率不匹配问题, 最好找个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采集一下波形分析

网友B:
熔丝位怎么配置的?

网友C:
拿示波器 看看波形吧。

网友D:
/*
* USART.h
*
* Created: 2014/3/11 0:03:01
*  Author: 000
*/

#ifndef USART_H_
#define USART_H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aud_9600 51//8MHz
#define Baud_9600 77//12MHz
void USART_Init( uint16_t Baud );

#endif /* USART_H_ */

/*
* USART.c
*
* Created: 2014/3/11 0:02:46
*  Author: 000
*/
#include "USART.h"

/**********************************************************
*函数名:USART_Init
*参  数:Baud,波特率
*时  间:2014-03-03
*修  改:
*说  明:USART初始化
**********************************************************/
void USART_Init( uint16_t Baud )
{
        /*设置波特率*/

        UBRRH = (uint8_t)(Baud>>8);
        UBRRL = (uint8_t)Baud;

        /*数据结构设置*/
        UCSRB &= ~_BV(UCSZ2);
        UCSRC |= _BV(URSEL)|_BV(UCSZ0)|_BV(UCSZ1);//字符长度8bit
        UCSRC &=~_BV(USBS);//停止位1bit

        /*使能USART发送功能*/
        UCSRB |= _BV(TX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