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5kW离网型光伏逆变器

楼主(2014-03-12):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发展前景的新能源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按照系统运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离网型光伏发电系统、并网型光伏发电系统以及混合型光伏发电系统。随着我国光伏发电系统 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光伏屋顶计划的实施,国内对离网型光伏逆变器的需求将越来越大。离网型光伏发电系统主要是由光伏电池阵列、控制器、逆变器、储能装置等 环节组成,如图1所示,其中逆变器是光伏系统中重要的器件之一,其可靠性和转换效率对推行光伏系统、降低系统造价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同类产品主要存在以下不足:a.大多采用单片机控制,实时性差,数据处理及通信能力有限;b.采用变压器,体积大、笨重;c.输出电压精度不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提出了5kW光伏控制器的设计方案,可以广泛用于离网型光伏发电系统、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输出电压精度高、波形好、现场总线实现智能监控等特点。

楼主:
5kW离网型光伏逆变器基本结构

光伏逆变器的结构如下所示,包含一次回路和二次回路两部分,其中一次回路由输入滤波电路、Boost升压电路、全桥逆变电路和输出滤波电路等组成,二次回路由TMS320Fz812控制器电路、信号检测电路、人机交互电路和通讯电路组成。下面就5kW离网型光伏逆变器的硬件主电路和控制策略进行设计。

楼主:
5kW离网型光伏逆变器硬件设计

目前,常用的离网型逆变电路主要有三种拓扑结构:工频隔离单级逆变器、高频隔离两级逆变器和无隔离两级逆变器。经理论计算和实践验证,使用一种更适合用在光伏发电系统中的电路拓扑结构:无隔离两级逆变,也叫做Boost逆变器,如图3所示。

通过输入滤波电路对光伏太阳能输入的48V直流电进行滤波处理,然后通过Boost升压电路进行升压,采用全桥逆变进行逆变处理,输出SPWM波,最后经过LC低通滤波器进行滤波,输出50Hz频率的正弦波。

楼主:
1、输入滤波电路的设计

输入滤波电路是由滤波电容组成,用来减小输入端电压的脉动,假设变换器传输最大功率为Pmax,由输入输出功率相等可得出一个周期内输入滤波电容所提供的能量约为

2、Boost电路

Boost电路如图4所示,其中Q为全控型的功率器件IGBT,Boost电路是一种输出电压等于或高于输入电压的非隔离直流变换电路,当光伏控制器的输入电压在允许范围波动时,通过控制功率开关器件Q的导通比D,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楼主:
根据Boost电路中电感电流是否连续可以分为电感电流连续、电感电流断续和电感电流临界连续三种工作模式。当工作于临界工作模式时,电感的取值满足式(3)。

楼主:
3、单相全桥逆变电路

本文中单相全桥逆变电路的驱动波形是通过调制法得到的,信号波和载波的产生以及调制都是通过DSP2812实现的。SPWM有三种调制方式:同步调制、异步调制和分段同步调制,本设计输出频率是50Hz,频率不是太低,所以采用同步调制方式。
4、LC低通滤波器
SPWM波中含有载波频率的整数倍及其附近的谐波分量。为了获得良好的输出电压波形,必须利用LC 低通滤波器消除高次谐波。随着载波比的升高,最低次谐波离基波越远,也就更容易进行滤波,提高载波比将有效改善输出电压质量,但载波比的提高受制于功率开 关器件的开关速度以及开关损耗等因素,LC低通滤波器的选取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噪声、抑制能力、输出阻抗、逆变电流应力。

楼主:
设计中还要综合考虑滤波电路的体积、重量以及制作成本,通常截止频率选择在开关频率的1/10~1/20,本设计中选择系统开关频率为18kHz,逆变器输出交流电源频率为50Hz,初步确定截止频率为1kHz,滤波器中有两个待定的参数,即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
LC低通滤波器的结构如图5所示,3、5kW离网型光伏逆变器的控制策略SPWM控制技术在逆变电路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本文采用PID控制与闭环负反馈控制相结合的数字控制策略。

楼主:
1、控制脉冲的产生

本文采用TI公司的TMS320F2812为主控芯片,F2812 共有两个事件管理器EVA和 EVB,每个都可产生8路的脉冲输出,其中由全比较单元输出3对互补的信号,每对互补信号的延迟时间可由相应的死区定时器产生,事件管理器利用内部的定时 器和比较单元产生相应的脉冲。文中通过EVA输出一对互补的SPWM脉冲信号和一路独立输出的PWM信号,分别控制Boost升压电路和逆变器电路。

楼主:
2、输出频率的计算

逆变器输出SPWM脉冲信号的频率是50Hz,SPWM波形每个正弦波周期输出的点数主要取决于目 标输出正弦波的频率和SPWM脉冲波的载波频率。如SPWM的载波频率为18kHz,要输出的正弦波的频率分别为50Hz,所需要的正弦表的点数N为 3.3闭环负反馈控制DSP2812实时检测输出输入的电压、电流值,反馈到DSP内部,经PI调节后,改变相关寄存器参数,控制驱动脉冲的波形,实现实 时闭环控制,系统的控制框图如图6所示,系统采用二个闭环负反馈调节,根据反馈信号的不同,实时调节输出,使输出稳定。另外,当输出电流信号突然增大到超 过最大允许电流时,关闭PWM输出,以保护逆变装置不受损害。

楼主:
5kW离网型光伏逆变器软件设计

SPWM控制程序

本设计利用事件管理器的一个完全比较单元输出一对互补的PWM脉冲,时钟由通用定时器1提供,计数 器的工作方式设置为连续增减方式。功率开关器件有一定关断延迟,当同一桥臂的上管关断时,下管不能马上开通,否则将会由于短路而击穿,使用DSP事件管理 器的全比较单元中的死区控制器,在同一桥臂的开通与关断间插入一个死区时间,防止短路现象发生,保护功率器件。SPWM程序主要包括:对EV初始化、相关 变量初始化、正弦表的产生和CMPR1的重载,前3个功能都是在主程序中完成。正弦表产生语句如下:

楼主:
2、A/D转换中断
服务程序R》A/D转换的触发源设置为EV中的事件源触发,当AD单元接收到触发信号时,自 动开始A/D转换,且将转换结果自动存入结果寄存器ADC-RESULT中,当转换结束信号到来时,进入ADCINT中断服务程序进行相应处理。在中断服 务程序中首先读取转换结果,利用算术平均值滤波算法对转换结果进行数字滤波,按一定关系转换成相应的实际电压和电流,计算电流和电压的有效值,传递到主程 序中进行判断和谐波分析并通过液晶显示出来,程序流程图如图8所示。

楼主:
测试验证
将5kW光伏逆交器的一次回路和二次回路进行组装测试,结合软件编译环境CCS3.3输出波形如图9所示,结果中给出了逆变电路在稳态运行时的实验结果。在稳态运行时,测得到电压有效值在216V到226V之间波动,频率在49.6到50.5Hz之间波动,测试结果表明,本设计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A:
有没有量产几个啊?来个3000W的在农村可以试点,我也在打算搞个家庭发电看看,花几万*币才够本。

网友B:
这个帖在TI DSP 版块里出现过

网友C(2014-10-03):
评论:
此方案也就是个理论而已,不可能实际应用。
原因:
boost升压电路,全控型的IGBT,既要耐高电压(断开时,其耐压比输出的Uo电压要高),又要耐高电流(接通时,通过其上的电流会很大,以12伏1000瓦的逆变器为例,其上通过的电流超过83安),在实际应用中,是很难找到相应器件的,或者是价格高得离谱。
另外,IGBT的接通压降很大(2~4伏),对于220伏的高压交流来说,其接通损耗为1~2%(2V/220V),而对于低压直流来,其损耗超过10%以上(2V/12V)。

网友D(2015-05-26):
目前,国内同类产品主要存在以下不足:a.大多采用单片机控制,实时性差,数据处理及通信能力有限
对于lz的这个观点,不敢认同,2812的实时频率也就是150M , 定点的,现在很多单片机已经超过了,就拿smt32的f4系列就够了,还支持浮点的。实时性绝对的,数据处理也可以,通讯,支持CAN,多路RS232 , 多个SPI,I2C。。。通讯口比2812要多。价格2812 要60多,而f407的才40多。成本还要低。。。当然部分dsp的功能它没有,同样他有的部分功能,dsp也没有。还是要看需要。对于逆变这个两个都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E:
有没有参考程序啊?来一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