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5 定时器3 为何启动不了

楼主(2014-03-12):
小弟 设置如下,:
//--------------Timer3----------------------------
         T3CON = 0X10;
         TR3=0;
         TF3 = 0;
         TL3 = 0XFF;
         TH3 = 0XF0;
         IEN1=0X10;        //ʹÄܶ¨Ê±Æ÷3ÖжϠ
         IEN0=0XA0;
         //EA=1;
         TR3=1;

-------------------------------------------------
void Timer3Int(void) interrupt 11 using 1
{
                TL3 = 0XFF;
                TH3 = 0X00;
}

main()中做如下检测:
while(1)
{
                while(TF3==1)
                {
                        dsp888(0);//显示0
                }
                      dsp888(1);//显示1

}

为何实现不了切换显示  0 和1 ?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将规格书中关于Timer3的介绍详细看一遍。
TF3硬件置一,硬件也会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规格书中关于Timer3的介绍详细看一遍。
TF3硬件置一,硬件也会清零。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匿名
今天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仔细阅读手册发现存在寄存器页问题
需要设置INSCON的第六位才能访问到,只有定时器3的几个寄存器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B(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