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自动复位,跪求答案

楼主(2014-03-12):
最近应用DSP28335,发现JTAG连接不上,由于DSP的复位信号一直自动复位,求解?

网友A:
硬件问题吧。

网友B:
DSP的复位引脚有没有连接到别的东西上    如果连接到别的控制器上
建议之间串联一个电阻
确保上拉正常

网友C:
有可能锁死,有些芯片有保护功能的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谢谢啦

网友D:
RESET管脚一直自动复位,可能是看门狗动作了,TI的28335默认出厂设置是开启的

网友E(2014-07-14):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谢谢啦

同问自动复位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在软件中配置下JTAG复位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