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教linux设备升级的方法

楼主(2014-03-12):
一个linux 设备,考虑到可能存在bug的情况,准备做设备可升级措施,但设备并无SD卡,无法使用SD升级,有wifi接口,准备使用wifi做升级处理,现在有以下几点想请教的:
1:一般情况下,如果linux 设备升级,是需要替换系统文件还是重新烧录内核文件?
2:能否说说使用wifi升级的时候的主要步骤,谢谢!

网友A:
(1) driver升级可以使用内核模块(.ko),现在的内核驱动都可以模块化
(2) app以及.so升级自便

有wifi可用时,通过网络升级有很多种方法,比如最通用的FTP。当然也可以根据网络情况定义自己的升级协议(常见的原因,比如设备处于受严格限制的网络环境),关键在于定义升级过程中设备处于主动方式还是被动方式,如何保证传输通道能正确传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river升级可以使用内核模块(.ko),现在的内核驱动都可以模块化
(2) app以及.so升级自便

谢谢你的回复,关于你所说的
1:driver升级可以使用内核模块(.ko),现在的内核驱动都可以模块化,是指一般情况下对于驱动文件,传输文件直接替换.ko文件?
2:app以及.so升级自便-也采用直接文件替换的方式吗?
还有你所说的,升级过程中处于主动升级还是还是被动方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大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 2 - yes
在linux下,如果你的升级要求比较高大上,可以不替换而采用链接(symbol link)方式,在脚本以及应用代码支持下,可以相对方便地实现升级回滚功能。

比如,数字电视机顶盒,就是设备主动的,每次启动都会到服务器上扫一把有没有最新程序或开机广告,目前很多网游也采用这种方法升级客户端。

设备被动是指,用于升级的软件在经过仔细测试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显式地向特定的一个或几个设备显式发送升级指令,从而完成升级(通常可回溯、需担责的高可靠性场合都采用这种方式,比如电信机房,为交换机升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 - yes
在linux下,如果你的升级要求比较高大上,可以不替换而采用链接(symbol link)方式,在脚本以 ...

还有两点需要请教一下的:
1:对于主动式升级,每次启动都到服务器上扫描,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升级?这个是通过协议来判定?如果需要升级,下载完升级补丁后,一般是停下相应的服务后再替换掉原先的文件,之后再加载服务完成升级过程?我的理解对吗?
2:对于被动式升级,应该不是设备端去发起升级的过程吧?怎么去发起升级过程的?
针对我们设备的情况,如果采用主动式升级,每次开机都去连接服务器判断是否需要升级,不大合适,我们现在主要在想的是想留下一个方式,为可能存在的bug修复做准备,谢谢!

楼主:
自己顶,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