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通讯线拔下再接上后通讯出错

楼主(2014-03-12):
stm32与上位机串口通讯。串口线接收在开机通讯正常,在串口线断开,在接上后通讯就出错。如程序收到上位机 0x20 0x01 0x55 0x00后,将返回这4字节及CRC+00(MCU自动返回的00?),并执行相应硬件操作;当232线拔掉在接上后,上位机发送4字节指令后,MCU一直返回00,也不执行相应操作。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有效解决方法。

网友A:
串口不是即插即用设备,按理说,串口线是不允许热插拔的,即使是U转串,也必须是拔掉U口端才能用系统消息来感知(USB是即插即用)。开机可正常通讯,所以,你的底层驱动应该没什么问题,你这样可能要在上位机机和设备端建立应答机制。上位机向设备发送查询命令,设备返回一个状态,上位机机端加入超时处理。

网友A:
你还可以在MCU接收中断里先逐个判断接收到的字符是不是上位机发送的正确指令,如果是,这从缓冲区提取出来分析指令并执行相应操作,如果不是,则直接舍弃,等下一批指令,你主从机都考虑一下

楼主:
刚刚试了试,发现一切正常,随便拔插都可再次通讯,可能昨天是在硬件仿真的情况下做的。另外硬件仿真时,程序进入断点后,在连续运行,Keil就死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经常出现这现象

网友B:
Keil 死机的情况, 我也经常遇到, 曾经怀疑是干扰, 但是在家里很安静的晚上, 问题也照样会遇到(好象频次是少了). 一直没有确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串口本身不支持热插拔,不建议,搞不好啥时候还可能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