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接收数据用xdata有问题,data没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12):
stc11L04单片机,我先用的xdata数组串口数据,仿真可以,实际操作时xdata全为\0,换成data就好了

是不是因为xdata存储比data慢,如果是可不可以用延时函数解决,放在哪儿

如果不用xdata觉得很浪费

。。。。。。。。。。。

又试了下,连主程序中也不能用xdata

网友A:
实际有没有有嘛

内部的XDATA一般还需要使能

网友B:
芯片资料看完了没...

LO4根本没有XRAM...

楼主:
重新看了下,确实没有,型号带X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