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有i.MX 6Dual/6Quad Applications Processor Reference Manual么(已解决

楼主(2014-03-12):
下载的是i.MX 6Solo/6DualLite Applications Processor Reference Manual,里面只有4个UART的介绍,有没有针对6D/Q的manual呢??

网友A:
您需要资料我们有,但是只是针对我们的板子的资料!如果需要咨询或者资料提供可以和我联系!QQ745064238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i.mx6D/Q的manual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下载,链接为IMX6DQ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i.mx6D/Q的manual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下载,链接为IMX6DQRM。

恩 下下来了。。不过在64.2 external signals 里还是只有uart1-uart4啊。。。请问为什么没有uart5的表格呢??我想把这几个串口都添加上,在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h里添加的了
/*UART2*/
MX6Q_PAD_EIM_D26_UART2_TXD,
MX6Q_PAD_EIM_D27_UART2_RXD,
/*UART4*/
MX6Q_PAD_KEY_COL0_UART4_TXD,
MX6Q_PAD_KEY_ROW0_UART4_RXD,

/*UART5 */ (这个没有找到uart5的external signal那个表格 所以瞎写的 报错了 说undeclare(not in a founction))
MX6Q_PAD_KEY_COL0_UART5_TXD,
MX6Q_PAD_KEY_ROW_UART5_RXD,

另一个问题是,以uart4为例 ,既然CSI0_DAT13 和KEY_ROW0 两个pad都可以实现UART4_RXD功能的话 这里应该选哪个呢?怎么选呢?还有pad是个什么概念呢??

请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你好,在我们的文档中external signals 确实是只有UART1到UART4的。没有UART5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原因。你想要把这几个串口都添加上是可以的。但是要更改的地方不止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h,还要修改board-mx6q_sabresd.c、platform-imx-uart.c、 clock.c、mx6.h中的内容。

网友B:
楼主你好,你需要修改如下5个文件的内容,分别是board-mx6q_sabresd.h、board-mx6q_sabresd.c、platform-imx-uart.c、 clock.c、mx6.h修改如下:
1.board-mx6q_sabresd.h
/*UART2*/
MX6Q_PAD_EIM_D26_UART2_TXD,
MX6Q_PAD_EIM_D27_UART2_RXD,

/*UART4*/
MX6Q_PAD_KEY_COL0_UART4_RXD,
MX6Q_PAD_KEY_ROW0_UART4_TXD,

/*UART5 */
MX6Q_PAD_KEY_COL0_UART5_RXD,
MX6Q_PAD_KEY_ROW_UART5_TXD,

2.board-mx6q_sabresd.c

static inline void mx6q_sabresd_init_uart(void)
{
imx6q_add_imx_uart(0,NULL);
imx6q_add_imx_uart(1,NULL);
imx6q_add_imx_uart(2,NULL);
imx6q_add_imx_uart(3,NULL);
imx6q_add_imx_uart(4,NULL);
}

3.platform-imx-uart.c
#define imx6q_imx_uart_data_entry(_id, _hwid)
imx_imx_uart_lirq_data_entry(MX6Q, _id, _hwid, SZ_4K)
imx6q_imx_uart_data_entry(0,1),
imx6q_imx_uart_data_entry(1,2),
imx6q_imx_uart_data_entry(2,3),
imx6q_imx_uart_data_entry(3,4),
imx6q_imx_uart_data_entry(4,5),
};

4.clock.c
_REGISTER_CLOCK("imx_uart.0", NULL, uart_clk[0]),
_REGISTER_CLOCK("imx_uart.1", NULL, uart_clk[0]),
_REGISTER_CLOCK("imx_uart.2", NULL, uart_clk[0]),
_REGISTER_CLOCK("imx_uart.3", NULL, uart_clk[0]),
_REGISTER_CLOCK("imx_uart.4", NULL, uart_clk[0]),

5.mx6.h

#define MX6Q_UART1_BASE_ADDR UART1_BASE_ADDR
#define MX6Q_UART2_BASE_ADDR UART2_BASE_ADDR
#define MX6Q_UART3_BASE_ADDR UART3_BASE_ADDR
#define MX6Q_UART4_BASE_ADDR UART4_BASE_ADDR
#define MX6Q_UART5_BASE_ADDR UART5_BASE_ADDR

#define MX6Q_INT_UART1 MXC_INT_UART1_ANDED
#define MX6Q_INT_UART2 MXC_INT_UART2_ANDED
#define MX6Q_INT_UART3 MXC_INT_UART3_ANDED
#define MX6Q_INT_UART4 MXC_INT_UART4_ANDED
#define MX6Q_INT_UART5 MXC_INT_UART5_ANDED

网友B:
以上仅做参考,具体的关于uart你可以查看文档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

网友B:
你好,关于你提到的引脚的使用,以uart4为例,CSI0_DAT13 和KEY_ROW0 两个pad都可以实现UART4_RXD功能,两个都是可以用的,你在使用的时候首先要查看一下引脚有没有被用,只要没有被用你就是可以使用的。一般CSI0_DAT13 可以用来接摄像头,在你使用前先查看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