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求推荐:DC-DC芯片 用哪家的性价比高?

楼主(2014-03-12):
打算用于24V DC转12V DC,输出功率为30W,输出电流为3.2A的场合, 求推荐:
        1. DC-DC芯片,大家一般用的是哪家的呢?
        2.有人推荐用DC-DC模块,但30W的功率有点大,除了金升阳,芯龙,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网友A:
12V输出,3.2A,功率接近40W,30W用岂不是过载啦?

网友B:
实际输出12V/3.2A,30W的电源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不知你对隔离的要求是怎样的,如果要求隔离建议你选择金升阳的VRB2412LD-50W,如果不需要隔离,你可以选择凌特、TI等品牌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输出12V/3.2A,30W的电源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不知你对隔离的要求是怎样的,如果要求隔离建议你选择金 ...

用不用隔离是根据什么情况来确定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不用隔离是根据什么情况来确定的呢

是否需要隔离,主要根据你的系统要求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