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电路

楼主(2014-03-12):
(无正文)

楼主:
难道这个不是放大电路嘛....不太懂诶

网友A:
我比你更白。但是弱弱的问一下,
放大,这个问题是不是用个三级管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你更白。但是弱弱的问一下,
放大,这个问题是不是用个三级管就能搞定 ...

因为转换过来的信号很微弱嘛,我想肯定得找个复杂一点的电路:handshake

网友A:
不太明白呀,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信号很弱就一定要复杂的放大电路?先把简单的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