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时序问题

楼主(2014-03-12):
用的是5509a的emif端口,外挂一块fifo,用are信号做读时钟,fifo读写时序如下图
因为dsp在are上升沿采集信号,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只需要are信号做时钟就能保证数据不丢失??

网友A:
从时序图看, 应该是可行的, 最好先上板子实测验证一下再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时序图看, 应该是可行的, 最好先上板子实测验证一下再定方案

大概时序是没问题的,可能读取数据的中断程序有点问题。我再试试

网友B:
5509a的EMIF外接过FPGA    只判断CE和读写使能
你在仔细跟EMIF接口的时序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9a的EMIF外接过FPGA    只判断CE和读写使能
你在仔细跟EMIF接口的时序对比一下 ...

emif接口时序对比应该没问题的。就是在are上升沿采数据,可能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emif接口时序对比应该没问题的。就是在are上升沿采数据,可能程序有点问题 ...

你用的CSL库吗   把EMIF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CSL库吗   把EMIF配置好

取数据的点就是are上升沿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采集到数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