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請教如何測試高精度ADC的線性度

楼主(2014-03-12):
目前有待測18位精度ADC,需要測試其線性(INL,DNL),由於內置PGA倍數=2/128,VREF=1V,共模點又在1.2V左右,所以單個差分輸入電壓只能在0.8V~1.8V之間。
原本方案是利用高精度20-bit DAC 輸出0~5V ,在利用差分放大器THS4130調節電阻比例輸出等比例電壓0.8~1.8V,然後給待測ADC採集,并輸出數據并分析。感覺從DAC到THS4130時,精度并不能保持在20bit,中間有DAC本身的線性誤差和THS4130的轉換誤差累加,精度損失很大。
請教其他有效的方式。

网友A:
首先要有高出一级的测量仪表。

网友A:
首先要有精度高出一级的测量仪表。

网友B:
ADI出版了本(数据转换器手册),上面有你说的方法。
BURNS写的混合信号IC测试与测量(a introduction to mixed signal IC test and measuremental)也不错。

网友C:
有些校准高位万用表的可编程基准源可以解决 不过价格嘛

网友D:
校准源可以做

网友E:
可以做个电路消除下误差,或者用软件校准也行。另外AD输入的最大值是多少就应该让输入信号最大值也是那样大,这样就不会浪费精度,

网友F:
ADC能用外部Vref,或者ADC支持内部Vref输出吗?
如果可以,那同样找个支持外部Vref的DAC;然后两者共用一个参考源,这样就不会引入额外误差了

楼主:
由於回老家種田,這個課題不搞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於回老家種田,這個課題不搞啦。

强!种田上班两不误。

网友G:
Fluke 720A,0.1ppm的东西;HP 3458A,线性0.05ppm的表,两个结合起来,加上缓冲,测试20位ADC/DAC没有任何问题。
参加AN86:http://cds.linear.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86f.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於回老家種田,這個課題不搞啦。

不上学啦?

网友B:
使用高精度DVM+积分这种传统方法,太慢了,带宽也不够,很少用了。
现在多用FFT方法,简单,高效,快捷。缺点是需要熟练Matlab,当然,要搞到算法code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