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4-03-12):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我自己做了一个POC4的板子用的是和那个官方红色版一样的芯片,然后我在向板子中写程序的时候是从红色板子上面将SWD的两条线接过去然后将红色板子PSOC4芯片电断掉,为什么这样还会将程序下载到红色板子上?而且我自己的板子中没有写进去程序,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将红色板子PSOC4芯片电断掉“, 是怎么断的,直接剪断了? 你自己的板子上的PSoC4的地和VDD接到红板子的地和电源上了? Reset 模式烧写的话,还要看XRES信号,红板子上的XRES剪掉,自己班子上的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