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串口中断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下面是  我用DAvE 配置完串口后  自动生成的  串口中断  代码。 其中  有几个问题 问一下  大家。
1:_interrupt(U0C0_0INT)  void U0C0_ASC_vi0IC(void)   是不是  表示  下面的程序  是串口中断 里面的  程序??在发送一组数据时,每来一次串口  中断  就重复的  执行  一次 里面的  程序
2:  if (U0C0_PSR & 0x4000)  这个接收中断标志   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样的作用???
3:U0C0_PSCR   |= 0x4000;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样的作用???
麻烦各位详细的指教  一下      xiexie   la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

// USER CODE END

_interrupt(U0C0_0INT)  void U0C0_ASC_vi0IC(void)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2)

  // USER CODE END

if (U0C0_PSR & 0x4000)         // Receive interrupt flag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4)

  // USER CODE END

U0C0_PSCR   |= 0x4000;         // clear PSR_RIF
  }

  // USER CODE BEGIN (ASC0IC,15)

  // USER CODE END

} //  End of function U0C0_ASC_vi0IC

网友A:
1.是的。
英飞凌单片机吗?

网友B:
根据串口不同中断进行相应处理,处理完之后清除相应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英飞凌单片机吗?

恩恩 是的   最近迷恋上了  单片机    手上有一块英飞凌的XC2000   感觉挺好玩的    就是基础知识有点弱   到shi也想抽时间看看   但是貌似英飞凌的资料比较少   我手上有一本英飞凌的用户数据手册   写的很详细  而且还是中文的    由于我是学机械出身的   对电子这的一些知识懂得不多   以后还要你们多多帮忙le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串口不同中断进行相应处理,处理完之后清除相应标志位

哦??那如果不清除   会有怎么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