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路方波,同步性一致

楼主(2014-03-12):
程序功能:
5路方波,分别
41.6K
33.28K
24.96K
16.64k
1040Hz
要求同步性(同一个时间基准)一致 ,用STC单片机!
同步性一致指的是如图所示  同一时间点这几路方波一起发生

帮忙想下方案,用c语言

网友A:
41.6=40*1.04
33.28=32*1.04
24.96=24*1.04
16.64=16*1.04
1.04=1*1.04
你可以将1040hz方波作为基准信号然后对其计数进行取模
比如1040第一个一个脉冲则计数n=1,然后不断n++
n%40=0时就是41.6khz脉冲
n%32=0时就是33.28
n%24=0     24.96
n%16=0     1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