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4-03-12):
无线鼠标,单节1.5v电池供电。好奇鼠标的IC是工作在1.5V状态么,还是里面采用了升压芯片升到2V或者3V等电压。。哪种单片机是可以1.5v就可以工作的。自己想做个类似的遥控器。单节1.5V电池供电。

网友A:
韩国现代的 MCU 最低可以工作到1.8V

网友B:
c8051fxxx有一款可以工作在1.5V左右...

网友C:
一般都是升压的

网友D:
最好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