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对电视卫星信号的粗略理解,求大牛指点。

楼主(2014-03-12):
1.电视卫星通过转发器将电视卫星信号发射出来,供大众接收,这里一般多套广播电视节目通过同一卫星转发器传送,采用SCPC(单路单载波)方式或MCPC(多路单载波)方式。具体区别就不码字了,
问题一
通过转发器发射出来的电视卫星信号是调制后的信号吗,以ku波段为例,其载波频率是不是在12GHz左右?
2.当用户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锅)接收信号,通过LNB降频后,接入卫星接收机。
问题二:我们在卫星接收机中看到的本振频率,是不是  就是指我们需要  从通过LNB降频后所需提取信号(频率为本振频率)?
初学这方面的知识,有不对的地方,望指点!

网友A:
1.那个就是载波频率
2 本振频率是指lnb降频后的载波,还没有提取信号(解调)

网友B:
A1:当然都是调制后的信号,不论是否为卫星电视,任何无线、有线的广播电视都是要调制的,基带信号不能直接发射,甚至不能长距有线传输。至于载波频率,在某个波段是有很多频点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A2:不是。本振频率比待接收信号的频率低一个中频频率,然后采用下变频方式将前级信号降频。这是典型的超外差式接收。现在还有所谓的零中频数字接收法,是直接针对载波进行解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当然都是调制后的信号,不论是否为卫星电视,任何无线、有线的广播电视都是要调制的,基带信号不能直接 ...

"至于载波频率,在某个波段是有很多频点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这句话的意思是,如采用单路单载波方式,各个地面发射站采用不同频率的载波,但是这些值都是处在Ku这个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当然都是调制后的信号,不论是否为卫星电视,任何无线、有线的广播电视都是要调制的,基带信号不能直接 ...

LNB的降频,是不是将接收到的高频卫星信号同本振频率相减,然后转换到合适的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个就是载波频率
2 本振频率是指lnb降频后的载波,还没有提取信号(解调) ...

LNB的降频,是不是将接收到的高频卫星信号同本振频率相减,然后转换到合适的频段? 因为本振频率是固定的啊,然而卫星信号(下行频率)却不是唯一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至于载波频率,在某个波段是有很多频点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这句话的意思是,如采用单路单载波方式 ...

所谓“波段”是由一个频带范围构成,频点也不是一个频率而是根据带宽的需要占用一个比波段窄的多的频带。比如,FM波段为88-108MHz,一个FM广播电台比如使用了100MHz这个频点,事实上它占用的是以100MHz为中心正负偏差之和为75KHz的一段频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LNB的降频,是不是将接收到的高频卫星信号同本振频率相减,然后转换到合适的频段? ...

是的,这叫“下变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LNB的降频,是不是将接收到的高频卫星信号同本振频率相减,然后转换到合适的频段? 因为本振频率是固定的 ...

本振的频率是可变的,你看的每个频道的频率都不同,通过改变本振频率来选择具体的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振的频率是可变的,你看的每个频道的频率都不同,通过改变本振频率来选择具体的频道。 ...

卫星电视信号从卫星下来,下行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先通过高频头将其下变频,然后通过卫星接收机根据设置产生不同的本振频率,实现对节目的选择,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卫星电视信号从卫星下来,下行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先通过高频头将其下变频,然后通过卫星接收机根据设置产 ...

选台由高频头实现。超外差式卫星接收机机内还会有二次变频甚至三次变频,但本振频率是固定的,高频头出来的信号已经是定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台由高频头实现。超外差式卫星接收机机内还会有二次变频甚至三次变频,但本振频率是固定的,高频头出来 ...

高频头出来的信号,已经是固定的一个频段了吧,高频头(本振频率已固定)怎么实现选台的了?
PS:我理解高频头作用,就将下行频率与本振频率相减(再做前级放大),输出给下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出来的信号,已经是固定的一个频段了吧,高频头(本振频率已固定)怎么实现选台的了?
PS:我理解 ...

高频头内有本振,其本振频率可变,变频电路都需要本振,对高频信号的降频并不是简单用分频器实现的,这和数字电路的概念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内有本振,其本振频率可变,变频电路都需要本振,对高频信号的降频并不是简单用分频器实现的,这和 ...

    搜罗了一些资料,高频头的本振可以手动调节,十分感谢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