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内存重映射 禁止访问区域

楼主(2014-03-12):
STM32F429 内存重映射机制是按Bank*  区域重映射吗?
如把SDRAM 接到Bank1上,并重映射到0X0地址, 那其它Bank*的地址是不是没有改变,并不影响访问?
还是禁址访问其它的bank*数据?

网友A:
内存重映射机制, 在编程参考手册 RM0090 rev5 P71 有个表格. 详细地说明 boot 重映射后, 各地址的情况.

如把SDRAM 接到Bank1上,并重映射到0X0地址, 那么从这张图上看: FMC SDRAM BANK2 的地址是 0x0400 0000起的地址.
楼主可以再斟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