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 ST技术支持,STemWin不支持TFT横屏显示嘛?

楼主(2014-03-12):
请教 STM技术支持,这款芯片不支持TFT横屏显示嘛?

楼主:
请教
在软件上怎么设置可以横屏显示中文字符?

网友A:
横屏显示, 就在屏的初始化代码之中.
我查了一下手册, 应该是初始化命令 36H

网友B:
如果你知道怎么在stemwin中添加自己的屏幕驱动的话,就知道了在底层驱动,将x转变成y,y变成x就可以了,

楼主:
横屏显示, 就在屏的初始化代码之中.
我查了一下手册, 应该是初始化命令 36H

谢谢啊